如何在mfc下调用webbrowser activex控件

楼主:
我在资源视图下点右键,插入activex控件,插入的是注册在pc上的空间,在ppc上无法使用。我该如何正确插入注册在ppc下的webbrowser控件?

网友:
C:\Program Files\Windows Mobile 6 SDK\Samples\Common\CPP\ATL\MiniPIE
这个可以不?

网友:
这个不可以……

我看了半天了看不懂

网友A:
简单点就用htmlview控件, 要不用C#把, mfc搞这个好麻烦的.
或者参照minPIE,要先创建一个容器窗口,然后在容器窗口调用ie组件,全是COM编程,wince下资料好少.网上有用sdk+纯C调用ie com组件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就用htmlview控件, 要不用C#把, mfc搞这个好麻烦的.
或者参照minPIE,要先创建一个容器窗口,然后在容器窗口调用ie组件,全是COM编程,wince下资料好少.网上有用sdk+纯C调用ie com组件的例子.

我该怎么在mfc下使用htmlview控件?

网友:
http://www.codeguru.com/cpp/w-p/ce/controls/article.php/c9379
参照这个,是用sdk的, mfc找不到现成的代码,你得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