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无法生成dll?

楼主:
{be8ed5a8-f3d5-4f7f-84c8-84498bf447c7}

网友:
注册表文件里有没有添加这个驱动的相关内容?

网友:
有的,注册表也已添加

网友:
TARGETTYPE=LIBRARY

應是 TARGETTYPE=DYNLINK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TARGETTYPE=LIBRARY ——这个导致不能生成DLL。

网友:
看到你的source文件中这2句了吗?
TARGETNAME=dm9isa
TARGETTYPE=LIBRARY

你编译出来的是dm98sa.lib文件,肯定无法生成dll文件。

你要学会看source文件。

你对该驱动的结构还没搞清楚。

网友:
TARGETTYPE=DYNLINK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我也试着改过,但还是无法生成dll.
因为这个驱动不是我写的,以前我也是用这个驱动包,操作步骤也是一样,那时在build的时候就会生成dll,
现在新健了就不行,所以感到很奇怪.

还有,如果是lib的那最后也应该需要生成dll吧,不然是用什么形式加载呢?
我是初学着,好多东西不清楚,望各位指教

网友:
我发现还有写驱动也是TARGETTYPE=LIBRARY ,最后就生成了dll,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你的
!IF.....
!ENDIF....去掉试下。

网友:
支持8楼的,有可能你那个宏$(_TGTOS)没定义

网友:
dm9isa.lib是有的,在COMMON\OAK\LIB\这个下面,但是他没有生成dll.如果要写source的话是在驱动包里的那个source里写吗

网友:
有这个文件说明已经编译成功了.可能在4.2的其他地方实现了将lib编译成dll.
你移植后没有这个
自己写的话,你在driver文件夹下建立一个文件夹.
在sources文件中,把依靠库都编译进去
也就是

targetlib=\
      依靠库1 路径\
      依靠库2路径\

网友:
在微软下的代码是生成DLL的,在syegen后才变成DLL。

楼主为什么要在微软下编译,

我建议想看那些代码的信息,就要移植到BSP下,并且重新命名。因为微软MDD的代码通常是一夫多妻制度的,在下面改动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的。

网友:
我说了,你肯定会是没搞清楚驱动的代码结构,很可能这部分只是驱动的一部分,所以编译成lib库文件,和另一部分链接在一起,生成dll文件。当然,这只是猜测。

网友:
还是搞不定。。郁闷死
Copy driver source code to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dm9isa directory

        Add "dm9isa" to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
        dirs file

        Open WinCE Platform Builder, and create a new platform by wizard.
        Then click the menu bar [Build]->[Open Build Release Directory]
        and pop the DOS window. In the DOS window, change the directory
        to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dm9isa.
        ex.
                        cd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dm9isa
        Use command "build -c" to complie and build the driver.
        ex.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dm9isa>build -c

        Add "dm9isa" target to $(_winceroot)\public\common\cesysgen\makefile file
        Append "dm9isa" to all "rtl8139" rules or dependencies

        Add "dm9isa" to $(_winceroot)\public\cebase\oak\misc\winceos.bat file
        set CE_MODULES= dm9isa %CE_MODULES%

这个是驱动的帮助文件,仔细的按照他做还是不行,除了最后一步
Add "dm9isa" to $(_winceroot)\public\cebase\oak\misc\winceos.bat file
        set CE_MODULES= dm9isa %CE_MODULES%
因为我用的4.2里没有cebase的目录,也没winceos.bat这个文件,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终于搞好了,把它移植到bsp下面就可以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估计就是出在winceos.bat这里,用wince5.0应该就可以了
在这里谢谢各位的帮助了,让我又学习了不少,结贴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搞好的,没看明白,我现BSp编译时,也是出现生成不了DLL的问题,但这lib文件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