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让 picturebox 上的控件 背景色透明时显示 图片的颜色

楼主:
(用 2005 C# 做wince程序  窗体不能设置背景图片  没法只好用一个picturebox 加载图片做背景了..........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窗体上  放  一个 picturebox  加载图片作  背景

拖放 一个 panel 控件 到 picturebox  上 设置 panel背景色 为 Transparent透明  但是它显示的是 窗体的灰色

却不显示 picturebox  里 图片的颜色

如何解决啊

将控件的背景色设为Transparent,并且控件.Parent = this.picturebox

会提示出错

网友A:
CE下,使用系统自带的控件,是不可能实现背景透明的

窗体不能设置背景图片???也对,不能直接设置,但可以使用DC来绘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下,使用系统自带的控件,是不可能实现背景透明的

窗体不能设置背景图片???也对,不能直接设置,但可以使用DC来绘制啊!

DC ?如何绘制  菜鸟

网友:
去网上查VC下相关的东东,是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