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应用程序问题

楼主:
嘿嘿,刚开始接触应用(VS2005)MFC
我想做个小程序,要用到软键盘,
我希望当鼠标点击到编辑框里面的时候自动调用软键盘显示,并且固定软键盘在窗口下方
当鼠标离开编辑框的时候,自动隐藏软键盘
请问这个如何实现。

这个API应该是SipShowIM即可吧。
我不明白的是这个编辑框如何捕获鼠标消息。

请帮我这个菜鸟,给点意见,嘿嘿。

网友:
咋就没有人回呢?

网友A:
顶那么多勋章的菜鸟,大伙都不敢乱说,吼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那么多勋章的菜鸟,大伙都不敢乱说,吼吼。

晕,这个对应用程序员不难吧。帮个忙吧。嘿嘿。

我自己看看MFC先。

网友:
setfocus:设置焦点
killfocus:失去焦点

鼠标消息 有按下,放开等消息 sdk的话回调可以获取,mfc直接就出来了

网友:
你要先去了解MFC的消息

网友:
编辑框捕捉按键是通过MFC的消息处理机制的,这个可以参照MFC的消息机制,因为MFC就是基于消息循环的。应用程序ClassWizard只需要为该编辑框添加EN_SETFOCUS或是EN_KILLFOCUS消息,并在消息响应函数里实现你的代码就可以了!比如实现隐藏或是显示软键盘。

网友:
除了固定键盘位置比较难以控制之外,其它的容易实现
void Dlg::OnEnSetfocusEdit1()
{
        HWND hwnd = ::FindWindow(_T("SipWndClass"),NULL);
        ::ShowWindow(hwnd,SW_SHOW);
}

void Dlg:OnEnKillfocusEdit1()
{
        HWND hwnd = ::FindWindow(_T("SipWndClass"),NULL);
        ::ShowWindow(hwnd,SW_HIDE);
}

网友:
判断EDIT框是不是激活,有焦点了,会得到WM_SETFOCUS消息,如果有了,则弹出软键盘,当失去焦点,会得到WM_KILLFOCUS消息,隐藏软键盘。

网友:
可以 参考:
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TASKBAR\sip2.cpp

网友B:
来晚了,该说的LS都已经说到了

补充一个SipSetDefaultRect()可以设置SIP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晚了,该说的LS都已经说到了

补充一个SipSetDefaultRect()可以设置SIP的位置

多谢。莫慌,分数照给。嘿嘿。

网友:
我也是菜鸟,给不了意见

网友:
楼主前辈,帮我看看我的问题吧

网友C:
晕死,这个我以前学VC的时候写过,后来又学C#了,最近又在研究嵌入式,前面学着,后面丢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死,这个我以前学VC的时候写过,后来又学C#了,最近又在研究嵌入式,前面学着,后面丢着。

哈哈,小心走火入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晕死,这个我以前学VC的时候写过,后来又学C#了,最近又在研究嵌入式,前面学着,后面丢着。

哈哈,小心走火入魔啊。

没事的,.net我也用过,大二的时候跟老师给外面一个小公司做了个门户,嘿嘿,精力还是很旺的,要不会这个时候来回复?
不过现在就打算把嵌入式好好研究透,向大哥学习,以后毕业去广州见到大哥,还是有个共同话题的。

网友:
wince下面有例子
找到下面两个的源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