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把开发板单片机的串口烧了,郁闷!

楼主:
单片机(STC89C52)VCC是5V,
GPS(MTK M89)VCC是4.3V
RXD连TXD,TXD连RXD
用万用表量的时候GPS的串口是4.8V,GPS的是3.6V
不知道怎么的就烧了?为什么没接串口之前MCU的RXD、TXD都有4.8的电压?
小弟刚入门还请指点迷经,要怎么联才可以让MCU读到GPS数据?

网友:
为什么没接串口之前MCU的RXD、TXD都有4.8的电压?

STC的C系列是5V系统哈

4.8有啥疑问?

你要不看一下直接给RX,TX送0,送1看看有没有动作

要是有动作多半没烧

看了一下这个电平,应该烧不了吧?

网友:
确实烧了,原来开发板联GPS串口灯会闪,现在没反应,下载程序到开发板上,电脑自动重启.
我就是觉得不可能烧才用线直接联的,会不会GPS与MCU的电压相加变大了,把它烧了?

网友:
   这点电压应该不会烧了,串口5V左右是正常的电压啊。

网友:
应该没这么容易 就烧了。

另外楼主上电前,测试VCC与地 之间的电阻;

另外灯亮不亮  不能作为是否的烧了判断依据,因为还可能是因为原来里面的程序被擦除掉了。

建议楼主先看是否短路,如果没有,则上电测试相关电压,是否正常,复位管脚是否正常?

如果都正常 则下载IO电灯的程序试试吧

网友:
RS232最大可用+-12V
一般在两种设备之间得隔离一下,用个比如MAX3232或类似芯片

网友:
今天早上来看,串口又可以下载了,还有个问题是GPS与MCU的RXD/TXD交叉不能直接连吗?

网友:
MCU的TXD(发送) 接GPS的RXD(接受)
MCU的RXD(接受) 接GPS的TXD(发送)

楼主需要关注GPS和MCU的UART电平,另外特别关注下高电平的最小值 和低电平的最大值,如果不匹配,则很可能MCU发送0,结果被GPS认为1.

网友:
刚查到了,GPS输出是CMOS2.8V难怪与MCU的TTL无法联,怎么样将2.8升压到5V呢?

网友:
用245或是其它的电平转换芯片即可

网友:
买了个RS232转TTL的板,问题解决!
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