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9的ADC怎么和外部电路连接

楼主(2009-09-30):
ARM9的ADC怎么和外部电路连接
请问ARM9的ADC怎么和外部的放大电路连接?
电路

网友A:
放大的输出接到AD的脚不就行了? 还是你指的是放大电路怎么搭?

网友B:
直接把外围电路的输出接到ADC输入即可,别忘了把你的ADC引脚配置为ADC功能。

网友C:
AD采集一般有采集的前端电路,就是将模拟信号调制到AD采样的电压范围,前端采样电路设计的好坏对整个采样的精度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D:
应该调到适合你的AD的范围上,直接与AD接就可以了

网友E(2009-12-06):
一般直接接就可以了,如果需要隔离的话,可以用光耦或者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