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内存占用问题

楼主:
现在系统一起来就占用了20M左右内存,想问下.net compact framework3.5和2.0在内存占用方面大吗?
我这边用的是3.5,基本没有用到3.5特性,想换成2.0,是否在这方面会有改善?
还是说有其他方面可以看下节省的地方?

网友:
别沉了,我急啊,高手呢?

网友:
有想法就去试嘛

我的理解是要想占用内存小就得把nb0做小
用不到的功能、模块、字体就别加载了

网友:
如果是中文系统,20M不算大。具体某个模块占多大,你在向导里面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
英文基本系统+.Net 2.0+IE+ActiveSync等等,启动后大概12M。
个人觉得值得瘦身的地方是字体库,我只用了常用的2,3种字体。
.net 2.0 和 3.5应该差别也蛮大的,如果是一般的应用,2.0应该可以满足了。
我前几天写了个台式机的小程序,合并.net 3.5打包,大小在59M左右,降到.net 2.0打包后只有20多M。
所以,在compact版本应该也会有很大差别吧。

网友:
怎么知道自己程序占用多少内存呀

网友A:
看wince控制面板源码,就知道是怎么看内存的了

网友:
加入xip(可能需要多个)+nk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
现在wince6.0系统特别的消耗内存
128M的都不够跑几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现在wince6.0系统特别的消耗内存
128M的都不够跑几个程序

我也碰到了 唉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可不可以动态加载,需要的时候加载,不需要的时候就不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wince控制面板源码,就知道是怎么看内存的了

lz,PUBLIC\CEBASE里面好很多好东西,只要适当改一下,可以使很多东西不用编译到nk里,对节省空间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