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上如何开发wince 5.0 应用程序(用的是Windows CE 5.0: Standard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

楼主:
如题目:
我想把开发环境搭建好,已经安装的环境如下:
1.vs2005+sp1
2.Windows CE 5.0: Standard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已经安装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创建一个《智能设备应用程序》-》Platform SDK(STANDARDSDK_500)-》创建完成。
但是运行的时候,提示没有连接到设备上去。
我去下载了一个模拟器DeviceEmulatorBSP.msi(1.1M大小)。
安装提示失败。
我想问下还需要安装其他的包软件才可以连接到设备上运行程序?
谢谢。我是初学者,希望大家能够给些提示和帮助。

网友:
针对相应的平台搞个专门这个平台的模拟器
你那个DeviceEmulatorBSP.msi是给WINCE用的,用WINCE建立工程build后再生成一个SDK,然后再安装,你的VS2005才能用它。

网友:
点击“工具”->"连接到设备" 选一个对应平台里的设备连接

网友:
to Veabol :
"用WINCE建立工程build后再生成一个SDK,然后再安装,你的VS2005才能用它。"
你的意思是不是用pb定制一个sdk,安装后,在通过vs2005来使用?

to:bainanrain
"点击“工具”->"连接到设备" 选一个对应平台里的设备连接"
工具里只有设备管理器,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来连接设备,从而进行共享。
我现在的设备管理器中,根本就没有模拟器。

网友:
DeviceEmulatorBSP.msi是需要检测wince5的安装路径的,如果检测不到,是不进行安装的。
安装成功后,用wince5的pb加载这个bsp,build成功后,就说明可以导出SDK供VS2005使用了。

网友:
不管是PB,VS2005,EVC这些开发工具都自带了英文的模拟器,如果你手上没有嵌入式硬件的话,你只能在模拟器下面运行调试程序,不需要再装什么SDK,你自己建个智能设备的项目,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要先确保Emulator安装成功,然后自已导出SDK安装,这样应当就可以用了

网友A:
5.0的SDK可以用在VS2005上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的SDK可以用在VS2005上嘛?

当然可以。。

网友:
用PB定制系统,创建工程,导出SDK。安装后在通过VS2005连接到设备。

网友:
有设备的话,用ActiveSync连不就行了啊

网友:
先结贴了,一个帖子不可能把所有问题解决的。
我现在pb5.0已经装好了。sdk也定制完成。
定制过程完全照着http://www.diybl.com/course/3_program/jdkf/2007926/74218.html做的。
也看了下Using the CE DeviceEmulator.rtf
不过定制出来的sdk安装后,在vs2005上还是不能用,connect,就报连接失败。
报什么0X8000什么的错误。
真有点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