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4X4阵键盘的第一排按键没反应。

楼主:
大家好。
想请问一个问题。我在看郭天祥的视频,看到第五讲,矩阵键盘这一部份。。
写了程序(程序跟郭天祥写的是一样的)下载到实验板上。。但4X4矩阵键盘的第一排的4个键按了都没有反应。其他三排都有反应。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键盘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用了另外一块实验去试了一下。
请大家帮帮我啊。。谢谢
下面是电路图

这是全部代码。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ey1=P3^4;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
uchar num, temp,num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keyscan();
void display(uchar aa);
void main()
{
        num=17;
        dula=1;
        P0=0;
        dula=0;
        wela=1;
        P0=0xc0;
        wela=0;

        while(1)
                {
                        display(keyscan());
                }
}
void display(uchar aa)
{
                        dula=1;
                        P0=table[aa-1];
                        dula=0;
}
uchar keyscan()
{
    char i;
    for(i = 0; i< 4; i++)
    {
        switch(i)
        {
            case 0: P3 = 0xfe;
                break;
            case 1: P3 = 0xfd;
                break;
            case 2: P3 = 0xfb;
                break;
            case 3: P3 = 0xf7;
                break;
        }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case 0xe7:num=13;
                                        break;
                                case 0xd7:num=14;
                                        break;
                                case 0xb7:num=15;
                                        break;
                                case 0x77:num=16;
                                        break;
                            }
                temp = P3 & 0xf0;
                        while(temp!=0xf0)
                {
                    temp = P3 & 0xf0;
                }
                    }
            }
    }
return num;
}

网友:
电路板有没有问题啊 焊接有没有问题 应该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
硬件应该没问题吧。我跟同学借了一块实验来试了下,也不行。是不是程序哪里出现问题了。
谁能写段程序给我看看。就根据那实验电路图来控制下矩阵键盘的第一排。

网友A:
没电路图看代码没用

网友:
板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电路图看代码没用

这个是电路图,我己经贴在上面了。

网友:
电路图地址

网友:
看不到电路图,楼主给贴上吧

网友:
--------

把下载线 拔了就可以了         下载用了P3.0和P3.1   因为通信时一直为高电平所以  这是这块板子为什么要设计 二根USB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