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的加减

楼主(2010-04-15):
BCD码的加减
我是初学者,不懂
比如 3-6=-3 6+5 =11
这我不会处理
求 汇编程序
处理一个字节的加减就行了,不用太复杂的.....
初学者

网友A:
加法指令 add 带进位加法指令 addc
带进位减法指令 subb (由于减法指令没有不带进位的 所以第一次用subb的时候 一定要把Cy 清零)

网友B:
记得有一条BCD码调整指令
跟在加减指令后的

网友C:
不知道怎么调整啊.......
求程序....

网友D:
MOV AL,06H;
ADD AL,05H;
DAA;
这个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