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软件开发

楼主:
我想问下,我现在已经通过evc编写好了EXE程序,而且有了arm9的板子,我想让系统开启后直接进入我的应用程序界面,还需要什么工具吗?
我看有人说需要自己定制sdk,我现在就有wince4.0,还需要什么工具,求高手指教了

网友:
修改shell.reg,重编nk

网友:
不是自己定制SDK
是要自己定制一下NK
也就是修改相应的文件
将你的应用程序直接加到NK内核中去
然后修改注册表文件
替换掉explorer.exe(显示桌面的)
先试一下
如果是MFC的程序,还可能出问题
不过这个再做考虑。

网友A:
引用楼主 kiss_xiao0968 的回复:
我想问下,我现在已经通过evc编写好了EXE程序,而且有了arm9的板子,我想让系统开启后直接进入我的应用程序界面,还需要什么工具吗?
我看有人说需要自己定制sdk,我现在就有wince4.0,还需要什么工具,求高手指教了

wince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kiss_xiao0968 的回复:
我想问下,我现在已经通过evc编写好了EXE程序,而且有了arm9的板子,我想让系统开启后直接进入我的应用程序界面,还需要什么工具吗?
我看有人说需要自己定制sdk,我现在就有wince4.0,还需要什么工具,求高手指教了

wince4.0??

他说的应该是Windows CE 4.2

网友:
记得以前有好多关于开机自运行程序的贴子,搜一下就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