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 5.0的平台上,如何将自已编写的输入法集成到系 ...

楼主(2009-08-06):
在WINCE 5.0的平台上,如何将自已编写的输入法集成到系统中,供所有的应用程序使用?
在WINCE 5.0的平台上,如何将自已编写的输入法集成到系统中,供所有的应用程序使用?
如何
输入法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你的输入法是什么类型的啊,按键的还是触屏的

网友B:
触摸屏的

网友C:
参考这个实例工程 dvoraksip
安装wince600的SDK后,sample下有这个例子,代码在wince500上同样可以运行.

网友D:
触摸屏的没有整过,软键盘的可以以组件的形式添加。

网友:
安装wince500 Mobile的SDK后,sample下的例子dvoraksip有点复杂,不好理解,而且不知道如何下载到模器上支运行。

网友E:
修改注册表,新增一个CLSID就可以运行了!输入法有SIP和IME两种,你做的是SIP软键盘输入法

网友F:
牛啊,哪有输入法的源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