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系统中区分当前使用的monitor是lCD显示器还是投影 ...

楼主(2009-05-18):
如何在系统中区分当前使用的monitor是lCD显示器还是投影仪
Dear All,
Rt,需要在程序中区分你使用的是lcd显示器还是投影仪
想去读取驱动中的信息 不知有没有办法 谢谢
投影仪
如何

网友A:
好象没法区分。

网友B:
貌似很多系统都能够检测 lcd 显示器是哪个厂家的哪一款,
但是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C:
想问下是否LCD 和 投影仪有不同的GUID CLASS 或者有类似的特征码可以用来区分

网友D:
guid肯定是相同的,特征码不清楚,可能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E:
好的看起来是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F(2018-11-17):
显示设备一般有EDID 可以做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