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发热,电源芯片LT1085发热

楼主:
我的电路板用一个1085-5V芯片转换成5V,用一个1085-3.3V转换成3.3V,5V给AD等外围芯片供电,3.3主要给核心板供电,我的程序运行一会,核心板,电源芯片就会很烫,电源芯片带的底板也很烫。功率也满足要求。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解决发热问题?

网友:
输入电压是多少,负载电流是多少,LT1085是纯性调节器,你如果搞个12V输入当然热了

网友:
线性稳压器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也可能是微短路造成的

网友:
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微短路?
我的输入是9V经过1085-5V给外围一些芯片供电,电流不大,然后,由1085-3.3转换为3.3V给270的核心板供电,270的核心板的电流为500mA,虽然说,线性稳压器是正常的,但是太烫了。

网友:
要是微短路,可能就比较难办了,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另外说一下,虽说线性稳压器易发热,但是我的两个电源芯片很烫,核心板也很烫,我个人认为已经超出了发热的范围

网友:
cyns
顶啊顶啊
lghh

cpTr
顶起来!

网友:
电压在LDO上的压降太大了,建议先使用开关电源芯片把电压降低一点,在使用LDO转换成需要的5V和3.5V

网友:
在1085芯片上的压降太大了,相当于把1085当成了一个负载,功耗 = 1085的压降 * 流过的电流。

你该选用开关电源芯片来实现,比如典型的LM2576(就是贵)

网友:
9V到3.3V,500mA,功率3W,如果没有散热片,肯定会烫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
1085很烫,我倒觉得不是在1085上的压降大的原因,因为还是用以前的电路,我把9V输入换为6.5V,6.5V降1085降为5V,5V经1085降为3.3V,电源芯片照样很烫,主要是核心板功耗太大,连续运行某程序,还会导致CPU死机。
我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用可调电源输出7V给我的板子,然后用LM2676输出3.3V给核心板(核心板的电流500mA),7V景1085降到5V,在用1085降到3.3V,5V和3.3V供给其他外围器件,这样们电源芯片就不烫了。但是CPU还是热。

网友:
整个水冷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建议。
1085很烫,我倒觉得不是在1085上的压降大的原因,因为还是用以前的电路,我把9V输入换为6.5V,6.5V降1085降为5V,5V经1085降为3.3V,电源芯片照样很烫,主要是核心板功耗太大,连续运行某程序,还会导致CPU死机。
我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用可调电源输出7V给我的板子,然后用LM2676输出3.3V给核心板(核心板的电流500mA),7V景1085降到5V,……

是你的LDO的额定工作电流不够,LDO输出最好只带300MA电流左右,个别大的除外,你也可以换成DC-DC,或换成大封装的LDO如用SOT252封装的,同时PCB设计时做大面积铜皮接地帮助散热,LDO的输入电压也不要太高了,电压差不要超过2.5V。

网友:
LDO的好处是电压输出稳定度高,但是在压降大的时候,自己的功耗大,发热就很正常,并且他的驱动能力小。LDO一般使用在对电压需求精度高的场合,一般做参考电压。象你这种情况其实很多电源DC-DC的IC选择,用个LDO做电源,发热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换一个电源芯片吧

网友:
楼主你还是用DC-DC吧。你这种通过LDO多级联的方式,效率更低,发热量更大。
你这种方式9-3.3V的方式,只有37%的功耗用于工作,其余63%全部发热,能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