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上如何编程控制activesync的连接设置

楼主:
在pc上如何编程控制activesync的连接设置

我想控制断开usb连接

网友:
帮顶下,

MARK,我也学习下。

网友:
给你三个经过验证的比较损的方法:
- .disconnectNow()  from OpenNetCF-Lib does'nt work, if the ActiveSync version is greater than 4.0

- killing or closing the ActiveSync-App (wcescomm/ WCESmgr/ rapimgr) is possibly a way, but after this hangs the windows explorer. Is'nt a preferable method, thought.

- Blocking of TCP/IP ports (990, 999, 5678, 5679, 5721 und 26675) is also possible, but not easy. If anyone is able to write a firewall, its a quite good way, I think. I'm working on it.

在activesync工具中确实可以通过配置activesync的方式可以在不拔插usb的情况下控制activesync的连接,所以可能有更好的方法来实现控制activesync的连接

期待大虾的出现了

网友:
期待大虾的出现

网友:
楼主是想在同步的情况下,断开与WinCE的同步么?

网友A:
是断开usb连接

网友B:
可以通过应用程序修改USB驱动的注册表信息,在   "DefaultClientDriver"="Serial_Class"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之间切换.

网友:
请问这个具体在注册表的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应用程序修改USB驱动的注册表信息,在? "DefaultClientDriver"="Serial_Class"
?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之间切换.

这个之能够实现默认采用是activesync还是mass storage,无法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断开usb连接

lz可先尝试一下上面说的前两个方法

网友C:
断开与主机的连接,应该可以往连接窗口的“断开连接”发送一个消息实现。
你先在CE端手动断开测试一下,是否是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与主机的连接,应该可以往连接窗口的“断开连接”发送一个消息实现。
你先在CE端手动断开测试一下,是否是你想要的效果。

好方法,相当于直接操作activesync的配置
不过,发什么消息呢

网友:
SendMessage(hWnd,WM_COMMAND,1013,0);

网友C:
发送这个消息会使CE端断开ActiveSync连接,如果要重新连接,需要拔下USB线再插上。

楼主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送这个消息会使CE端断开ActiveSync连接,如果要重新连接,需要拔下USB线再插上。

那可以人为操作USB引脚的电平变化而“模拟”产生USB线拔插事件,俺们就用过...

网友:
在pc端如何处理呢?

网友:
高手啊,高手在哪里

网友D(2010-01-15):
职业+友情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