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公司AT91SAM9263开发板求助

楼主:
使用ATMEL公司AT91SAM9263开发板,使用WINCE6.0+VS2005开发,特向各位请教:
1、开发板目前下载自己编译NK.BIN,但感觉分辨率与LCD不太匹配,想进行分辨率与显示方向的旋转操作,按BSP文档介绍,修改显示驱动注册表文件:
"Width"=dword:F0
"Height"=dword:140
"Bpp"=dword:10
; "forceRGB"=dword:1
; "Cached"=dword:1
"VRAMWidthInPixel"=dword:F0
"VRAMHeightInPixel"=dword:156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00

可以修改显示旋转角度,但我修改后,重新编译NK.bin,但并没有任何作用,请问是需要重新编译显示dll么?怎么重新编译显示dll啊?

2、从AT91网站下载开发板WINCE6.0BSP,但是发现是试用版,目前BSP中不支持CAN驱动,而且每小时都重启一次,请问是否有人用过此款开发板,能否提供个正版的BSP啊。

网友:
找开发板的技术支持吧,买他们的开发板不可能说卖完就完事了;其实,买板子主要看技术支持好不好,如果太次那就不值得买…

网友:
旋转屏幕好像需要DISPLAY驱动中代码的支持。

网友A:
技术支持不到位啊,现在就特后悔买了他们家板子...
旋转屏幕我看BSP文档里就说注册表里加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00
然后修改ANGLE的值就可以了...我就不知道修改完驱动注册表文件后需要进行什么操作才能起作用
是否只需要编译NK.bin即可,还是需要重新编译驱动的d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支持不到位啊,现在就特后悔买了他们家板子...
旋转屏幕我看BSP文档里就说注册表里加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00
然后修改ANGLE的值就可以了...我就不知道修改完驱动注册表文件后需要进行什么操作才能起作用
是否只需要编译NK.bin即可,还是需要重新编译驱动的dll

重新编译NK.bin的过程就已经把驱动的dll重新编译过了。(命令行操作除外)

网友:
DISPLAY 驱动得支持旋转才行啊,

网友:
我这里只有wince5.0的 BSP,呵呵,这板子内部集成bootloader,直接USB下载,汗死了。

网友:
重新编译系统 就已经把LCD的DLL编译了
楼主这些问题 还是要问技术支持的,BSP包中的东西 厂家最清楚了

网友:
atmel在上海由wince的技术支持,听说,又说如果还不行,就直接发邮件找bsp的编写公司adeneo,晕倒

网友:
然后仅执行Build Current BSP and Subprojets,然后再重新下载最新的boot 和OS
这样应该就可以拉。

如果还不行,可以试试先:把你LCD驱动的当前子工程ReBuild下,然后执行Build Current BSP and Subprojets,

网友:
前段时间也买了个9263开发板,不过我们是跑CE5.0的,atmel 官网上9263CE5.0和6.0的BSP源码都免费公布的,上次我都下过,如果需要给我Mail:93695712@qq.com.

网友:
我也下载了网上的BSP,但都是试用版,每小时重启一次目标机,正式版的得收费。而且BSP的说明文档太少了,都不知道从何入手

网友B:
我们一直在用Atmel的东西,最近才搞WinCE,不过说起来Atmel的显示在9263才有,WinCE的支持也是相当的不完善啊。

我也是从Atmel的官网下载的BSP宝,6.0,首先没有你说的一小时重启一次的现象。你可以看下代码把bootloader里面的看门狗处理部分给禁止掉,关掉看门狗看看还重启不?

还有就是处理旋转的部分,我看BSP文档上写的,就直接改"Angle"=dword:00 的值为a0就可以了啊,不过我没有试过。或许代码里面没有支持也说不准。

还有,顺便接楼主的帖子问下: 大家用Atmel的板,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鼠标右键在屏幕上点,会出现一些乱点?郁闷ing

网友A:
你下载的BSP6.0是直接使用源代码重新编译出新的BSP么
我下载的压缩包里有两个MSI文件,一个是源代码,一个是编译好的BSP,直接编译好的BSP一个小时会重启一次啊,难道使用源代码的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直在用Atmel的东西,最近才搞WinCE,不过说起来Atmel的显示在9263才有,WinCE的支持也是相当的不完善啊。

我也是从Atmel的官网下载的BSP宝,6.0,首先没有你说的一小时重启一次的现象。你可以看下代码把bootloader里面的看门狗处理部分给禁止掉,关掉看门狗看看还重启不?

还有就是处理旋转的部分,我看BSP文档上写的,就直接改"Angle"=dword:00 的值为a0就可以了啊,不过我没有试过。或许代码里面没有支持也说不准。

还有,顺便接楼主的帖子问下: 大家用Atmel的板,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鼠标右键在屏幕上点,会出现一些乱点?郁闷ing

大侠,俺手头上的g45开发板自带ce6.0,没有出现大侠所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BSP6.0是直接使用源代码重新编译出新的BSP么
我下载的压缩包里有两个MSI文件,一个是源代码,一个是编译好的BSP,直接编译好的BSP一个小时会重启一次啊,难道使用源代码的不会?

我也不清楚,我使用的是源代码的

网友:
我做atmel的开发一年了 没有你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