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属性页冲突

楼主:
2个非常相似是设备驱动,
先写好一个设备1的驱动安装inf文件;
然后将这个inf复制了一下,将inf中描述的对应的 *.ax  *.sys ...文件名更换成设备2的,Vid Pid 也改成另一个设备2的,
然后这个驱动可以被安装到设备2上,并且可以正常工作;

此时如果接入设备1,也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如果调用设备1的属性页时,出现错误,而调试发现在调用设备1的属性页时,程序打开的是设备2的*.ax文件。

实际上,按顺序安装这个2个设备的驱动,后安装的总是没有问题,而先安装的设备在调用属性页时就会调用后安装设备的*.ax文件,从而错误。

而且这两个属性页的GUID也是不同的。
我怀疑可能是inf中什么地方出错会导致这个问题。

盼各位大侠拔刀相助,临表涕零!

网友:
GUID 不能冲突
CLSID 也不能冲突
修改之后,删除注册表中的残留,重新安装驱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