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3g上网卡识别为cd-rom,怎么转换为modem

楼主:
请问一下高手们usb 3g上网卡被自动识别为cd-rom,导致无拨号使用,怎么转换为modem?  (linux).

网友:
我的也是识别成 cd-rom,你要看他是不是加载ttyusb0,或者什么其他的,,这需要用demsg看~!给你网址你看下吧http://www.linuxdiyf.com/bbs/thread-75492-1-1.html

网友:
[  331.308000] usb 1-2: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uhci_hcd and address 2
[  331.468000] usb 1-2: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  331.584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  331.584000] drivers/usb/serial/usb-serial.c: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eneric
[  331.584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_generic
[  331.584000] drivers/usb/serial/usb-serial.c: USB Serial Driver core
[  331.604000] drivers/usb/serial/usb-serial.c: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pl2303
[  331.604000] pl2303 1-2:1.0: pl2303 converter detected
[  331.604000] usb 1-2: pl2303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  331.604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pl2303
[  331.604000] drivers/usb/serial/pl2303.c: Prolific PL2303 USB to serial adaptor driver

网友:
从中可以看到,系统已经识别出并正确驱动了该网卡,并把它附加到ttyUSB0设备节点上。

网友:
要自己写驱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