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那些只有DE信号的TFT屏怎么控制?(LCD 的 DE模式)

楼主:
比如说:AT080TN42,最后的有用信号只有DE、CLK和颜色信号,这种TCON板到底是怎么分辨什么时候是帧的开始呢?(没有帧同步信号)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难道是固定分辨率的?数时钟个数?

网友:
即使是固定分辨率的,好像也不能分辨出什么时候才是帧的开始啊?
而且很多这种TCON板都可以支持不同分辨率而不用调整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
DE的優點就是這樣阿
好像是lo還是hi的週期,就剛好是一條掃描線

网友:
怎么我的NEC LCD没有这个的?啥都不用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的優點就是這樣阿
好像是lo還是hi的週期,就剛好是一條掃描線

大侠说的是TCON可以根据我的有效电平长度来控制怎么刷新LCD,也就是相当于可以自适应这种信号吗?
不同的分辨率也不需要做什么处理?

难道是TCON通过判断某一时刻的DE长度大于一个值,然后判断是帧的开始?
如果和2440接口是否不用HS和VS,单单使用DE、CLK和RGB就可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