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发多普达(windows mobile6.0)应用程序需要下载专门的SDK吗?

楼主:
多普达手机现在用的是高通的CPU,查询了微软的CE资料好象生成的安装程序和手机的CPU型号有很大的关系,不象桌面电脑是通用的,请问使用windows mobile6.0的SDK可以生成正确的安装文件吗?

网友:
应该要。你去官网看看。

网友:
我是说直接使用微软自带的SDK,还是使用多普达公司提供的SDK?
请问网络上有多普达公司提供的SDK可供下载吗?

网友:
最好是专用的SDK

MS提供的通用SDK,也可以用,但不能保证在能用SDK上开发的应用一定能用

网友A:
mobile开发一般是使用通用的SDK,你去MS网站上下载mobile 6.0的SDK就可以,这个和wince不一样。mobile系统相对wince来说,OEM厂商可自己定制的东西很少,所以有通用的SDK

网友:
用compact framework开发的程序可以有很强的通用性

网友:
只要你的程序不涉及手机的模块,标准的SDK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专用的SDK

MS提供的通用SDK,也可以用,但不能保证在能用SDK上开发的应用一定能用

同意,多普达应该对微软的sdk修改不是很大,一般简单的界面的程序你用微软的sdk应该也可以的。
但是涉及到底层硬件相关的就可能要用专门的了

网友:
一直用MS的SDK还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bile开发一般是使用通用的SDK,你去MS网站上下载mobile 6.0的SDK就可以,这个和wince不一样。mobile系统相对wince来说,OEM厂商可自己定制的东西很少,所以有通用的SDK

的确如此,在多普达官网下载的就是mobile 6.0的SDK

网友:
多普达手机具有的重力传感器功能能在微软的SDK上支持吗?

网友:
不用,就是WINDOWS 6的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