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总线有用吗??

楼主(2009-03-11):
protel总线有用吗??
我总觉得protel。。sch中的总线没什么用处。。。各位能不能给解释下。。多谢。。。
用处

网友A:
还是有点用的,首先看起来美观,画层次原理图的时候,在顶图放置总线端口用总线就可以把所有的线连起来了,不用一根一根去连,简洁可靠

网友B:
我画图 一般不会用到总线 就一根根的去连,看起来要比总线布线要直观些。

网友C:
只是为了美观,真正起作用的是网络标号NET LABEL

网友D:
仅为了直观而已,关键是net label标对

网友E:
用的少,但是对那些I/O口多的图纸来说确实看起来比较美观

网友F:
器件少或I/O口少,一般不用.

网友G(2010-05-12):
个人认为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