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 CE最基本的问题

楼主(2009-07-16):
请教Win CE最基本的问题
第一、做WinCE开发需要哪些硬件和软件?
第二、硬件是否一定必须?
第三、介绍一下相关的步骤。
第四、如果硬件必须,需要多少钱最合适(入门级的,当然最好不要钱了,入门了再买一个或有机会就没问题了)。
硬件
开发
最好

网友A:
你是开发wince的软件还是开发wince的手机,pda?
如果你是开发软件,安装个vs2005,2008,在安装sdk,用vc,c#都可以
wince的手机不好选,好像只有酷派的是,其他的都是mobile的。PDA买了自己用不合适。
最省钱的是去下载mobile或CE的SDK,在模拟器上玩,不花钱。要不花上1000左右买个最便宜的mobile手机,玩mobile.

网友B: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网友C:
先买本 CE 6.0 的书,先看看吧;
开发板可以稍后再买。

网友D:
找本书,买个板子,试着在上面做东西,有不清楚的上网查一下,混到熟!!

网友E:
WinCE开发,也分硬件开发和软件开发。如果是软件开发,可以不懂硬件,当然懂一些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