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39i的串口电平是RS232电平还是TTL电平

楼主(2009-06-12):
请问mc39i的串口电平是RS232电平还是TTL电平
在网上看到的信息,有说是RS232电平的,有说的TTL电平的,我看DATASHEET上说的电平是low :<0.4V,high:2.76V左右,应该不是RS232电平。都快晕了。
另外再问个问题是MC39I启动后(已插卡),是不是不需要设置就可以连上网络(我是指这个号已经入网了,拨打这个号码时会有等待音,而不是已关机)?
网上
信息

网友A:
是TTL电平,在wince下建立连接就可以上了

网友B:
TTL的。
不带系统的时候,直接用simens提供的at进行拨号。
用系统的时候,需要设置该系统下的拨号的配置。

网友C:
1、不是232电平,是TTL电平,电平保持在3V左右。
2、插卡,MC39I开机后即可联入网络,接收到来电后,必须使用AT指令接听或挂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