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驱动安装的问题

楼主:
本人新建PCI驱动程序(pci设备是好的,创建的时候也写了设备号),装完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到的设备名上有个叹号,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有叹号说明安装有问题,具体的还要调试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叹号说明安装有问题,具体的还要调试来看看吧...

是驱动的问题吗?还是安装的问题?
我是driverstudio建的工程,生成的sys。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用windbg调试看看

网友:
准备用windbg调试了。今天在XP下安装报错误代码10。是怎么一回事阿?

网友:
驱动没装好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周五第一次见到错误代码10,我仅对以前可用的驱动申请了一块DMA Buffer,后来重启后发现驱动能用了。
怀疑是申请DMA Buffer需要在开机时申请,安装时提示错误是因为没有分配到资源。
楼主可参考。

网友:
感叹号就是有错。
PCI 驱动上的问题有很多可能,除了DMA buffer, DMA descripter, interrupt requst, 不过重点在initialize 函数里查找。

网友:
知道是哪的问题了,我只要在创建工程的时候,不设置IO,memory(也就是不添加任何IO,直接按"next"按钮)就可以安装成功,问题是板子有3个寄存器(BAR0,BAR2和BARA4),不设置也不对啊.
怎么设置呢?

网友:
再问个问题:
status = m_IoPortRange0.Initialize(
        pResListTranslated,
        pResListRaw,
        PciConfig.BaseAddressIndexToOrdinal(0)
        );
    if (!NT_SUCCESS(status))
    {
        Invalidate();
        return status;
    }
其中PciConfig.BaseAddressIndexToOrdinal(0)中的0是Bar0寄存器的首地址吗?

网友: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不明白你写的是什么......

网友:
是10楼内容?还是11楼内容?
10楼的内容是我试了好多次发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