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与讨论WinCE相关入门问题

楼主:
1.简称汇总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制造商
OAL:OEM Abstraction Layer
Boot Loader:硬件开发板上执行的一段代码
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标准输入输出系统,主要复责在电脑开启时自检、初始化系统设备及装载操作系统代码等,它的代码在芯片生产过程中固化的,一般来说用户是无法修改的。
BSP:Board Support Packet,板级支持包
DLL:Dynamic Link Library,动态链接库
MFC:Microsoft Foudation Class,微软基础类
API:Win32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Win32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所需软件介绍:
参考下帖三楼网友的解答:(感谢[Appcat 苹果猫])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28588&bbs_page_no=1&bbs_id=1032

几个问题:
Boot Loader是不是一段普通ARM代码?它是如何下载到ARM上的呢?
本人的硬件环境S3C2440A,外扩64M字节 NAND Flash ,采用的的K9F1208  ,64M字节SDRAM,由两片K4S561632 ,还有1M字节的NOR Flash .
请问一下BootLoader下载到哪儿?(S3C2440A  or  NAND Flash   or  SDRAM   or   NOR Flash)

运用Platform Builder 将WINCE编译好后(编译一词不知用的对否),用什么软件(是ActiveSync么?)下载到实验板上?下载到哪里了?(S3C2440A  or NAND Flash   or  SDRAM   or   NOR Flash)
现在微软官方网站上已没有Platform Builder5.0试用版本了,已是6.0版本,那么商家给提供的BSP还能用么?

定制好操作系统后,可以运用VS2005(VS2008可以么?我下载到VS2008了)或EVC++(听说对于WIN5.0以上版本EVC不能用了?)编写程序,然后下载到实验板上,这又用什么下载呢?是ActiveSync么?下载到哪里了?(S3C2440A  or  NAND Flash   or  SDRAM   or   NOR Flash),这个不会对已写的操作系统有影响么?我对这几个存储器的理解很少。

还有各位网友,Platform Builder和Visual studio 网上资源感觉很少?能不能买到安装盘啊?便宜的。。。

请求大侠们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1、BOOTLOADER通过SJF等工具下载到FLASH,由于你的NOR FLASH很小,NK之类的肯定是保存到NAND中,所以最好BOOTLOADER也下载到NAND中,通常产品也都是只使用一个NAND。
烧到NAND的方式可以是先将烧录代码烧到NOR,再通过NOR启动将BOOTLOADER烧录到NAND,再设置成NAND启动。或者直接使用SJF将BOOTLOADER烧录到NAND。

2、WINCE编译生成的镜像文件(NK.BIN),通过BOOTLOADER中的EBOOT或者UBOOT烧录到NAND中,EBOOT还是UBOOT是由BOOTLOADER本身决定的,有的BPS叫EBOOT,有的叫UBOOT。
PB5.0如果微软官方没有就到其它地方找找,BSP的5.0和6.0是不同的,如果你还没入门,修改不太现实。

3、VS等编译的程序可以通过 ActiveSync或者U盘等形式拷到实验板上,通常的BSP会将NAND的剩余空间做成一个文件系统,FAT32等,可以将程序拷到NAND的这个目录,作为永久保存,也可以拷到在RAM中实现的文件夹,临时使用,掉电后丢失。

安装盘不知道是否好买,多找找,网络上还是有的。

网友:
1、Boot Loader是不是一段普通ARM代码?它是如何下载到ARM上的呢?
Boot Loader可简单,也可以复杂,如果简单差不多就是一段普通ARM代码,如果复杂就不是一段普通ARM代码,它里面包含很多内容,比如下载内核镜像等。

2、运用Platform Builder 将WINCE编译好后(编译一词不知用的对否),用什么软件(是ActiveSync么?)下载到实验板上?下载到哪里了?(S3C2440A or NAND Flash or SDRAM or NOR Flash)
一般通过bootloader下载到实验板,也可以通过JTAG烧录到实验板;一般都是下载到NANDFLASH中去,也可以下载到NORFLASH中去,但是此时必须通过JTAG烧录

3、定制好操作系统后,可以运用VS2005(VS2008可以么?我下载到VS2008了)或EVC++(听说对于WIN5.0以上版本EVC不能用了?)编写程序,然后下载到实验板上,这又用什么下载呢?是ActiveSync么?下载到哪里了?
一般都是通过USB或者SD卡从电脑端复制到开发板上面运行,用ActiveSync也可以,一般都是复制到NANDFLASH中

网友:
找何宗健的书看一下吧。

网友:
谢谢各位网友的解答,环境平台我已搭建成功,并成功运行了第一个HELLO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