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H文件中定义static函数

楼主(2009-11-14):
关于在H文件中定义static函数
我在ADS的一个头文件下定义了一个静态函数如下:
static inline void prefetch_range(void *addr, size_t len)
{
#ifdef ARCH_HAS_PREFETCH
char *cp;
char *end = addr + len;
for (cp = addr; cp < end; cp += PREFETCH_STRIDE)
prefetch(cp);
#endif
}
编译报错.
Error:C2285E:expected ';' or ',' -inserted ';' before 'void'
这种写法有问题吗? 在linux中到处都有在.h文件中定义static函数
void
linux
expected
before
error

网友A:
可能:
1。不支持这种写法
2。审查static前面的语句,确保除了该函数之外,其余代码编译正常。

网友B:
找到了. 原来是inline应该写成__inline

网友C:
翻译过来是:在void前,期望有: ,或者_

网友D:
呵呵,楼主犯了跟我当年以养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