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3单片机如何配置晶振电路参数?

楼主(2009-03-02):
PIC16f73单片机如何配置晶振电路参数?
提供震荡源,有1个20M晶振,另外两个电容如何配置?有22PF和15PF,选择后如何计算频率?
电容
晶振电路
如何
PIC

网友A:
看PIC16f73手册。

网友B:
15p和22P应该都可以的,只会有少许的偏差,频率还是在20M左右。这两个电容是用来调整精度的。

网友C:
看下芯片的datasheet ,大点的电容能稳定性好点吧,不过上电延时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