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Win CE.Net(C#)的"Hello World"的源代码程序!再三谢谢了,急要!

楼主:
~
     ~项目经理要我们2周的时间内,学懂Win CE.Net 6.0(C#)的开发使用流程,如何调用函数,方法,2周内又还要学习日语的培训,搞了快4天了,还是对Win CE.Net(C#)没有头绪,都不知道怎么编写"Hello World"的程序。

我们是要开发Sharp(夏普)的电子词典,用嵌入式系统Win CE.Net 6.0(C#)开发。
但我只是一直搞.NET开发的,对Win CE.Net 6.0(C#),真的很不理解,急求懂的该平台的网友们,帮忙发过"Hello World"的源代码程序,帮忙理解,先谢谢了先 !~~~~

      或者其他比较简单的Win CE.Net 6.0(C#)程序源码,(C++的暂时先不要哦,需要.NET(C#)的~~)

      谢谢了,急求~~~~

网友:
我们是要开发Sharp(夏普)的电子词典,用嵌入式系统Win CE.Net 6.0(C#)开发。
但我只是一直搞.NET开发的,对Win CE.Net 6.0(C#),真的很不理解,急求懂的该平台的网友们,帮忙发过"Hello World"的源代码程序,帮忙理解,先谢谢了先 !~~~~

网友A:
你以前搞 .NET的?用什么开发的?假如是用vs2005/2008的话应该会知道新建工程有智能设备这个选项啊

网友B:
wince6.0建议使用VS2005或VS2008开发。

网友:
新建项目的时候选择6.0平台就可以了,其它的与pc开发一样

网友C:
下载一个6.0的sdk。装上。
新建项目的时候选择6.0平台就可以了,其它的与pc开发一样

网友:
你既然是做.net开发的,那应该很熟悉c#了,wince下的c#开发,和windows桌面系统下的基本上一样。所以,你来问hello world,我觉得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搞 .NET的?用什么开发的?假如是用vs2005/2008的话应该会知道新建工程有智能设备这个选项啊

首先很谢谢你们的关注。我们现在都是用vs2008开发.NET项目的,是的有“智能设备”,也知道vs2005里自带了Win CE 5.0,但不知道如何用Win CE.Net 来编写程序,就像第1次接触VS.NET时,不知道怎么写出一个WEB网页程序一样。我们要开发夏普词典的人有14个,但都从来没接触过Win CE.Net。是有点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6.0建议使用VS2005或VS2008开发。

谢谢你的关注!我们都是用VS2008做开发的,VS05,08都装了,只是第1次接触Windows CE,我们还专门培训Win CE2周时间,现在是第5天了,只是那个讲师讲的都是课件里的PPT,还有电子书,只是讲了概念,原理的,没有从程序出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6.0的sdk。装上。
新建项目的时候选择6.0平台就可以了,其它的与pc开发一样

谢谢,这个对我又点用,我们项目经理这几天内可能就给我们搭建Win CE 6.0的平台,貌似要装什么补丁的,(是不是就是6.0的sdk),只知道VS05里自带了Win CE 5.0。搭建Win CE 6.0的平台或者还需要什么补丁不?(VS05,08都装)

网友:
你们都是强人,一个人都不懂,就做开发

网友:
你不知道,外包公司就是这个样子。先把项目接下了在说,然后就逼着我们不得不快速的学,就算你不懂,你也要想办法把分配给你的项目模块完成,不管你懂不懂~~~

网友:
现在已经明白了,经理一演示,就清楚了,添加了WINDOWS CE 6.0的补丁,今天已经开始着手在玩WCE了,日文版系统已经装了,英文版的开发平台也都齐全了,今天玩了一下通过姓名 和类型多条件检索查询出多条记录,同时添加了进度条,显示查询到第几条,已经查询了百分之几,用线程进行缓慢的一条一条的显示,逐条的显示下来,进度条也不断显示出来~

网友:
        //根据姓名和职业检索查询用户详细信息(进度条显示)
        private void btnSelec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lect();
        }
        //根据条件查询
        private void  Select()
        {
            //查询前将提示标签清空
            lblPrec.Text = "";
            progSelect.Value = 0;
            lblStep.Text = "";
            this.progSelect.Visible = true;
            dtrdInfo.DataSource = null;

            string type = combType.Text.Trim();
            string name = txtName.Text.Trim();
            string[][] temp = new string[30][];
            int flag = 0;
            int total = 0;
            const string student = "学生";   //学生常量
            const string doctor = "医生";   //医生常量
            const string soldier = "军人";   //军人常量

            switch (type)
            {
                case student:
                    {
                        //获取符合条件的总记录数
                        foreach (Student s in students)
                        {
                            if (s.Name.IndexOf(name) != -1)
                            {
                                total += 1;
                            }
                        }
                        //遍历让数据在datagrid中显示
                       foreach (Student s in students)
                       {
                           //如果name是学生数组对象中Name的子字符窜,说明符合查询条件
                           if(s.Name.IndexOf(name)!=-1)
                           {
                               temp[flag]= new string[] { s.Name,s.Sex,s.Age.ToString(),s.Type};
                               flag += 1;  //标记符合条件的记录
                               if (flag                                {
                                   lblStep.Text = "正在查询第" + flag + "条记录...";
                               }
                               if (flag==total)
                               {
                                   lblStep.Text = "共"+flag + "条记录,查询完毕!";
                               }
                               this.Refresh();
                               dtrdInfo.DataSource = GetDataTable(temp);
                            //   SetDataGridStyle();
                               lblPrec.Text = flag * 100 / total + "%100";

                               progSelect.Value = flag * 100 / total;
                               this.Refresh();
                               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200);

                             }
                       }
                       break;

                    }
                case doctor:
                    {
                        //获取符合条件的总记录数
                        foreach (Doctor d in doctors)
                        {
                            if (d.Name.IndexOf(name) != -1)
                            {
                                total += 1;
                            }
                        }
                        //遍历让数据在datagrid中显示
                        foreach (Doctor d in doctors)
                        {
                            //如果name是学生数组对象中Name的子字符窜,说明符合查询条件
                            if (d.Name.IndexOf(name) != -1)
                            {
                                temp[flag] = new string[] { d.Name, d.Sex, d.Age.ToString(), d.Type };
                                flag += 1;  //标记符合条件的记录

                                lblPrec.Text = flag * 100 / total + "%100";
                                this.Refresh();
                                progSelect.Value = flag * 100 / total;
                                if (flag < total)
                                {
                                    lblStep.Text = "正在查询第" + flag + "条记录...";
                                }
                                if (flag == total)
                                {
                                    lblStep.Text = "共" + flag + "条记录,查询完毕!";
                                }

                                dtrdInfo.DataSource = GetDataTable(temp);

                                this.Refresh();

                                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200);
                            }
                        }
                        break;
                    }
                case soldier:
                    {
                        //获取符合条件的总记录数
                        foreach (Soldier s in soldiers)
                        {
                            if (s.Name.IndexOf(name) != -1)
                            {
                                total += 1;
                            }
                        }
                        //遍历让数据在datagrid中显示
                        foreach (Soldier s in soldiers)
                        {
                            //如果name是军人数组对象中Name的子字符窜,说明符合查询条件
                            if (s.Name.IndexOf(name) != -1)
                            {
                                temp[flag] = new string[] { s.Name, s.Sex, s.Age.ToString(), s.Type };
                                flag += 1;  //标记符合条件的记录

                                if (flag < total)
                                {
                                    lblStep.Text = "正在查询第" + flag + "条记录...";
                                }
                                if (flag == total)
                                {
                                    lblStep.Text = "共" + flag + "条记录,查询完毕!";
                                }
                                this.Refresh();
                                dtrdInfo.DataSource = GetDataTable(temp);

                                lblPrec.Text = flag * 100 / total + "%100";
                                progSelect.Value = flag * 100 / total;
                                this.Refresh();

                                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200);
                            }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网友:
不要多想,下载相应版本CE的SDK,然后新建项目选择智能设备,开发就和平常一样,C#会负责把你的程序编译成CE能运行的版本的
LZ,第一步总是比较难,过了就会恍然大悟的!

网友:
你可以这样:
打开VS2008---新建项目---C#--智能设备项目
向窗体上拖一个Button,代码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namespace HelloWorldCE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MessageBox.Show("Hello WinCE!");
        }
    }
}

部署时选择你的相应的 WinCE系统 例如:USA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R2 Emulator

等一会儿 就可以出来了。

你也可以在 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R2 模拟器中找到 ProgramFile 文件夹下的 应用程序。

你C#语法应该比较熟悉吧,和WinForm非常相似的。好好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