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pc机对ARM板的监测

楼主(2009-06-03):
pc机对ARM板的监测
利用ADC测试ARM7中芯片的温度,并利用UDP协议通信发送给PC机所监测的结果,怎么编写程序?
编写程序
通信

网友A:
是检测芯片电压 刚才写错

网友B:
MCU+MAC+uIP,通过UART-232和PC通讯

网友C:
分为两部分:温度检测 与 通信
温度检测,主要看硬件,即检测元器件的手册,可能需要完成元器件的驱动,以得到温度
通信,Socket通信或RS232通信都可以

网友D:
温度变化慢,用232足以

网友E:
检测温度,根据温度的大致范围,可以选用热电偶(测量范围广,常见如K-E分度,K-E-J分度等)或者热电阻(常用于中低温,根据精度可以选择如pt100或者cu50),前者根据温度不同,会产生电流,后者则电阻值会变化,根据这个原理,测量端可以使用MCU来定期执行采样,量化处理,即可以得到温度值,剩下的就是怎么传输了,不一定要用UDP,距离短,采样频度不高可以用串行口,如果距离比较长可以采用CAN,有些MCU自带了CAN控制器,用起来很方便,比如M68HC908AZ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