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rom文件系统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可以把sd卡作为根文件系统启动了, 但我想把sd卡中某个文件夹作为根文件系统,而不是整个sd卡,该如何做呢?

网友:
没人知道吗,很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HSMMC]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SDMMC"
    "Folder"="SDMMCDisk"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HSMMC\FATFS]
        "FormatExfat"=dword:1
        "Flags"=dword:14
        "CheckForFormat"=dword:1
        "EnableWriteBack"=dword:1
        "MountAsRoot"=dword:1
        "MountAsBootable"=dword:1
把"Folder"="SDMMCDisk" 改为 "Folder"="SDMMCDisk\\wince" 就跑不起来了,应该怎么改??

网友:
啊?
你是想在SD卡下面建立个文件夹?这没有试过,我正使用整个flash呢。

网友A:
因为要实现多系统,所以希望wince的根文件系统只适用一个文件夹而不是整个sd卡,防止破坏其他系统的数据(多分区对用户来说很麻烦)。难道实现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要实现多系统,所以希望wince的根文件系统只适用一个文件夹而不是整个sd卡,防止破坏其他系统的数据(多分区对用户来说很麻烦)。难道实现不了吗??

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可以尝试给flash或者SD卡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ROM文件系统,一部分用于存储。这样就能像电脑一样安装程序了。并且flash文件夹还存在,不知道这样是否正确。欢迎讨论。

我刚才使用flash来改动,发现这样做flash 盘符会不见了。在wince桌面以及我的设备的任何部分拷贝东西进去,都可以存储东西,掉电不会丢失,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  "MountFlags"=dword:2
; mounts the first FATFS partition on a storage device ——下面是我加入的。
  "MountAsRoot"=dword:1
  "MountAsBootable"=dword:1
  "MountPermanent"=dword: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要实现多系统,所以希望wince的根文件系统只适用一个文件夹而不是整个sd卡,防止破坏其他系统的数据(多分区对用户来说很麻烦)。难道实现不了吗??

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可以尝试给flash或者SD卡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ROM文件系统,一部分用于存储。这样就能像电脑一样安装程序了。并且flash文件夹还存在,不知道这样是否正确。欢迎讨论。

我刚才使用flash来改动,发现这样做flash 盘…

你可能没看明白我的意思,这个我已经实现了,在sd卡上保存/windows 等所有系统文件,把sd卡SDMMCDSK作为/了,可是我现在想的是把sd卡的某个目录比如SDMMCDSK/wince作为/,和wince目录同级的目录都不可见, 这该怎么做呢?

网友:
我只是实现了你现在实现的,我也想做到像你这样

我想就是把SD卡分割成两块才行。

现在是直接把SD卡为根目录了。所以你直接在注册表弄个wince文件夹是不行的。

我试试把 flash 分割成两块。——不过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但是我的要求应该可以满足了。另外一个帖子也有类似的情况。

希望多点高人来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说的把sd卡分成两块实际上相当于分了两个区吧??一个作为根文件系统,一个作为disk挂载?

网友:
一般都采用多分区方式实现,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把sd卡分成两块实际上相当于分了两个区吧??一个作为根文件系统,一个作为disk挂载?

对,分成两个分区,分两次加载实现。

网友C:
直接在eboot中,将flash分成2个区,并格式化。系统启动时加载。
其中一个区设为Boot映射区,用以映射系统。
另一个区仍然作为普通存储区,可单独使用。

SD的做法跟flash没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eboot中,将flash分成2个区,并格式化。系统启动时加载。
其中一个区设为Boot映射区,用以映射系统。
另一个区仍然作为普通存储区,可单独使用。

SD的做法跟flash没什么差别。

关键是要求只用一个分区,把一个目录作为wince的根目录。
或者有谁知道wince挂载根目录的代码在哪?我看看可不可以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