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的u-boot烧写问题

楼主:
想让at91rm9200从flash引导,看到那个分区表,要依次烧写,boot.bin. u-boot.gz,uImage,最后还要烧写u-boot的环境变量,请问那个boot.bin和环境变量从哪儿找啊

网友:
bin就是你在linux下make出来的u-boot的映像文件。
环境变量在u-boot的菜单里配置。
你也可以在make u-boot之前,修改/include/configs/XXXX.h。

网友:
谢谢,也就是说环境变量等于是自动被烧到那个地方了?那个映像文件好像只有u-boot.bin,光烧这个行不行啊。

网友:
光烧这个就是一个u-boot而已,你能通过改写u-boot完成很多裸机程序。
但是要用操作系统的话,你还需要操作系统内核映像和根文件系统映像。

网友A:
谢谢,也就是说光烧u-boot.bin,然后从flash启动的话,应该就能通过串口得到调试信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也就是说光烧u-boot.bin,然后从flash启动的话,应该就能通过串口得到调试信息了?

是的,你可以看到u-boot菜单。

网友:
看到网上用比较早的u-boot,需要修改u-boot的启动代码,要从low level启动才能成功,请问在后续的u-boot版本中,还有这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