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想实现s3c2440的USB device,哪位高手有经验,帮帮忙!

楼主:
我最近想实现s3c2440的USB device,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实现过,给点帮助,谢谢了,不是在Linux下,不带操作系统的。

网友:
可以参考ADS下的操作系统启动代码bootloader 那里面是通过USB下载的

网友:
要看你实现DEVICE的什么功能,如果是DNW数据下载可以用楼上的方法或者是找个带USB下载的EBOOT也可以的。如果是其它功能就要看相应的协议描述符了。

网友:
估计很难

网友:
我是想把2440做成一个U盘,不带Linux系统,就是在裸板上实现

网友:
这个可能比较复杂些。首先你得写底层驱动控制主机控制器和设备控制器,实现设备的枚举。再看你要实现那个usb设备类,然后实现相应的类协议。

网友:
USB枚举通讯方面不难,裸奔实现文件系统稍麻烦一些。

网友:
我在MF上实现了一个U盘功能的程序,目前MF已经开源了,可以参考相关代码,其实NativeSample程序就是一个裸奔程序,你需要做的就是要设置相关USB接口描述类及相关协议实现,可以参考我写的blog:

网友:
以前见过一个UBOOT实现了你现在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