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usb连接PC和充电器,设备端如何区分是连接了PC,还是连接了PC

楼主: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设备通过usb连接PC和充电器时,设备端可以判断usb的拔插,但是连接上了之后,设备端就不能区分到底是连接上了PC,还是连接上了充电器,如何区分?

网友:
为什么要区分这两个呢?

网友A:
usb的连接线两段都串有电阻,当插上USB设备时,由于两个串接电阻接上,引发电平变化,触动了USB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连接线两段都串有电阻,当插上USB设备时,由于两个串接电阻接上,引发电平变化,触动了USB中断.

会有设备状态变化,应该可以通过事件获取到

网友:
你的USB连接到PC,一般都用的是USB DEVICE口,正常来说使用USB充电也是用的USB DEVICE的口啊,你不会有两个USB DEVICE口吧?不然怎么同时都插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