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的弱智问题:怎么样才能生成DLL文件

楼主:
写好xxx.def. Dir,写好sources文件include好路径

这样就可以生成DLL文件么?
然后再bib文件和platform.reg修改好,可以可产生镜像文件?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楼主 irenehan 的帖子:
写好xxx.def. Dir,写好sources文件include好路径

这样就可以生成DLL文件么?
然后再bib文件和platform.reg修改好,可以可产生镜像文件?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写好xxx.def. Dir,写好sources文件include好路径

这样就可以生成DLL文件么?
==>这样可以的啊,通过makefile进行命令行编译就可以生成DLL了

然后再bib文件和platform.reg修改好,可以可产生镜像文件?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部分关键还有一个就是要把系统的feature添加好,然后WS编译产生X.nb0文件,这样类似的镜像文件就好了

网友:
DLL文件必须在BSP目录下才能生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