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头文件的奇怪问题

楼主:
在s2440.h有这么一段:
#define ADC_BASE      0xB1800000 // 0x58000000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rADCCON;
        unsigned int         rADCTSC;
        unsigned int        rADCDLY;
        unsigned int         rADCDAT0;
        unsigned int         rADCDAT1;
                unsigned int        rADCUPDN;        // fwood 030830
}ADCreg ;

这里是定义它的ADC寄存器的集合。其中ADC_BASE      是这一堆寄存器的基地址。我看规格书里面写这个地址应该是0x58000000。但是这个define中0x58000000被注释掉了。而ADC_BASE   却变成了   0xB1800000 。why?
我看GPIO寄存器也有同样的问题。以下是他的定义:
#define IOP_BASE      0xB1600000 // 0x56000000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rGPACON;                        // 00
                unsigned int  rGPADAT;
                unsigned int  rPAD1[2];

                unsigned int  rGPCDAT;
                unsigned int  rGPCUP;
                unsigned int  rPAD3;
                 此处省略N行。。。。。。。。。。。。。
                unsigned int  rFLTOUT;                        // C0
                unsigned int  rDSC0;
                unsigned int  rGPJUP;
                unsigned int  rPAD9;

}IOPreg;

网友:
0x58000000 是寄存器的实际物理地址,0xB1800000 是开了MMU之后的虚拟地址,如果没开MMU的话使用物理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