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绘菜单问题

楼主:
项目要求,绘制一个多级的带透明菜单栏。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

目前想法有:
                 1,采用自绘形式,采用树形数据结构,分别绘透明的矩形,之后到叶子节点响应相关事件。
                        问题是:但是听同事说。WINCE5.0没有相关的透明函数。不知道点解根菜单点响应如何实现,和先关接口。高手个个思路。

                  2,笨一点的做法就是。发很多个按钮。在相应相关的事件。

最后,不知道怎么解决好。只接触WINCE 3天。

网友A:
CE下做透明,基本上实现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下做透明,基本上实现不了的

如果使用透明位图,不知道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