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无显示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d0=P1^0;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LCD_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7;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led    =  P2^5;
sbit zs12864 =  P3^1;

uchar AsciiArray[]={"0123456"};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2&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zs12864=0;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
uchar key_press()
{
    uchar key;
        P3=0xf0;
        key=P3;
        key=key&0xf0;
        if(key==0xf0)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uchar key_scan()
{
    uchar key;
        if(key_press())
           {
             P3=0xfe;
                 key=P3;
                 switch (key)
                 {
                                                case 0xee:return 0;break;
                                                case 0xde:return 1;break;
                                                case 0xbe:return 2;break;
                                                case 0x7e:return 3;break;
                 }

         P3=0xfd;
                 key=P3;
                 switch (key)
                 {
                                                case 0xed:return 4;break;
                                                case 0xdd:return 5;break;
                                                case 0xbd:return 6;break;
                                                case 0x7d:return 7;break;
                 }

         P3=0xfb;
                 key=P3;
                 switch (key)
                 {
                                                case 0xeb:return 8;break;
                                                case 0xdb:return 9;break;
                                                case 0xbb:return 10;break;
                                                case 0x7b:return 11;break;
                 }

         P3=0xf7;
                 key=P3;
                 switch (key)
                 {
                                                case 0xe7:return 12;break;
                                                case 0xd7:return 13;break;
                                                case 0xb7:return 14;break;
                                                case 0x77:return 15;break;
                 }

   }
}

*/

void main()
{
   uchar i,pos;
   delay(10);
   pos=0;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0;
while(AsciiArray !='\0' )
{
   lcd_wdat(AsciiArray);
   delay(10);
   i++;
}
  while(1);

}

在单片机上运行不显示?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发现一个肯定有错的问题: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2&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函数里面的 result = (bit)(P2&0x80);  错了,你的数据端口是P0,你应该检测P0的高位是否忙。

网友:
还有,你的下面的这些引脚干什么用的?我记得好像没那么多需要控制的引脚吧?
sbit d0=P1^0;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led = P2^5;
sbit zs12864 = P3^1;

网友:
有时候忙这个信号等不到,可能用一个延时拖过去

目前至少见到三个厂家的126*64的LCD的驱动不等忙信号

网友:
楼主 用的128*64的LCD对用的控制器 是什么型号?

建议看看这个网站上的资料:
http://www.mzdesign.com.cn/downlist.asp

有很多128*64的参考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