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 程序升级

楼主:
我在看 wince 程序设计 那本书.可源码在VS2005 中的环境应该怎么设置呀.
哪为提供些资料.
我用最苯的办法是 2005建立智能设备项目.把源码拷过去,编译.
我希望打开源码工程,自动转到2005环境.进行简单设置就能运行.

网友:
VS2005提供自动转换功能的

网友:
1>正在链接...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DispatchMessageA@4,该符号在函数 _WinMain@16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TranslateMessage@4,该符号在函数 _WinMain@16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GetMessageA@16,该符号在函数 _WinMain@16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RegisterClassA@4,该符号在函数 _InitApp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GetStockObject@4,该符号在函数 _InitApp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UpdateWindow@4,该符号在函数 _InitInstance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ShowWindow@8,该符号在函数 _InitInstance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IsWindow@4,该符号在函数 _InitInstance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CreateWindowExA@48,该符号在函数 _InitInstance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DefWindowProcA@16,该符号在函数 _MainWndProc@16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CommandBar_AddAdornments,该符号在函数 _DoCreate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CommandBar_Create,该符号在函数 _DoCreate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CreateDIBPatternBrushPt@8,该符号在函数 _MyCreateHachBrush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memset,该符号在函数 _MyCreateHachBrush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_security_cookie,该符号在函数 _MyCreateHachBrush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security_check_cookie@4,该符号在函数 _MyCreateHachBrush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EndPaint@8,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ExtTextOutA@32,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lstrlenA@4,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lstrcpyA@8,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SetBkMode@8,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DeleteObject@4,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Polygon@12,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RoundRect@28,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Ellipse@20,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Rectangle@20,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SelectObject@8,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BeginPaint@8,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CommandBar_Height,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GetDlgItem@8,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GetClientRect@8,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imp__PostQuitMessage@4,该符号在函数 _DoDestroyMain 中被引用
1>.\Debug/Shapes.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32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

网友:
直接生成,
1>正在链接...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CommandBar_AddAdornments,该符号在函数 _DoCreate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CommandBar_Create,该符号在函数 _DoCreate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CommandBar_Height,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我装上mobile 5.0,在5.0 pocket pc 平台上编译,提示2楼内容

网友:
VS2005能自动转换的呀。
可能是SDK没有安装吧

网友:
我安转了mobile5.0, msdn上说能支持这些函数呀

网友:
转换完成,在位win32平台上编译
1>正在链接...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CommandBar_AddAdornments,该符号在函数 _DoCreate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CommandBar_Create,该符号在函数 _DoCreateMain 中被引用
1>Shapes.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CommandBar_Height,该符号在函数 _DoPaintMain 中被引用
1>.\Debug/Shapes.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3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

我mobile平台的建立方法:
配置管理器--平台--新建:
   新建平台 = mobile 5.0
   复制    = win32 (默认)
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
怎么没什么人气呢?我也来帮顶一下

网友:
你是建立的什么工程。。是consol APP,还是windows APP....你是winmain。估计是windows APP..把原来架构中没有的东西添加进去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