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CS8900A 移植

楼主:
把WINCE 5.0可以用的驱动移植到6.0上.
1,加LAN相关上网组件
2,加CS8900驱动到driver目录下,并修改dir
3,修改SMDK****.dat SET NO_CS8900=
4,修改注册表:IOBASE和sysintr及TCP/IP设置
5,修改
#define BSP_BASE_REG_PA_CS8900A_IOBASE                        0x29000300//0x2A000600
#define BSP_BASE_REG_VA_CS8900A_IOBASE                        0xAB000300//0xAC000600

#define BSP_BASE_REG_PA_CS8900A_MEMBASE                        0x28000000
#define BSP_BASE_REG_VA_CS8900A_MEMBASE                        0xAA000000
结果不行,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快一天了,没高手回复,我来顶顶,呵呵,我不会,所以惭愧!

网友:
怎么个不行法?
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不行法?
没有说清楚。

现在是一点现象也没有 驱动信息里面看不到加载8900的驱动,LAN 连接 也看不到

网友:
加载起来了,中断那地方我搞错了.可现在无法获取默认网关.希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