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wince软键盘的显示位置?

楼主:
wince软键盘的默认显示位置是左上角,请问怎么修改其位置?

网友:
要通过应用程序修改吗?
SetWindowPos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通过应用程序修改吗?
SetWindowPos可以不

不是应用程序,就是自带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通过应用程序修改吗?
SetWindowPos可以不

不是应用程序,就是自带的那个

这个不晓得,修改注册表可不可以了

网友:
修改注册表,哪?能教下吗?
以为是sipshowim()这函数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