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 24位LCD数据线怎样跟液晶屏16位数据线相接?

楼主(2009-05-19):
ARM 24位LCD数据线怎样跟液晶屏16位数据线相接?
ARM 24位LCD数据线怎样跟液晶屏16位数据线相接?
24位数据先VD[23:0]是R:G:B 8:8:8位模式,液晶屏是5:6:5模式。 请问是接VD线R,G,B的高5位,或者是低5位?
数据线
液晶屏

网友A:
888转565, 丢掉低位的323

网友B:
RGB的最低位接地即可。也有最低位接最高位的,但是容易造成色阶紊乱。

网友C:
低位不接!

网友D:
R的8位中的高5位顺序接LCD的R的5位,即R_VD[7]->R_LCD[4]
G的8位中的高6位顺序接LCD的G的6位
B的8位中的高5位顺序接LCD的B的5位

网友:
一般接高5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