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iceIoControl使用?

楼主:
下面是驱动中的IOCTLS定义
//
// I2C Bus Driver IOCTLS
//
#define FILE_DEVICE_I2C     FILE_DEVICE_CONTROLLER

// IN:  PI2C_IO_DESC
#define IOCTL_I2C_READ \
    CTL_CODE(FILE_DEVICE_I2C, 0,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IN:  PI2C_IO_DESC
#define IOCTL_I2C_WRITE \
    CTL_CODE(FILE_DEVICE_I2C, 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现在我要在应用程序里面用DeviceIoControl,那么IOCTL_I2C_READ 、IOCTL_I2C_WRITE 在应用程序里面怎么申明?
要重新用CTL_CODE来实现? 还是将驱动中的这个头文件给APP?

网友:
dwIoControlCode
[in] IOCTL for the operation. This value identifies the specific operation to perform and the type of device on which to perform the operation. There are no specific values defined for the dwIoControlCode parameter. However, you can define custom IOCTL_XXX IOCTLs with the CTL_CODE macro. You can then advertise these IOCTLs and an application can use these IOCTLs with DeviceIoControl to perform the driver-specific functions.

advertise these IOCTLs ??

网友:
直接在APP上定义
如:#define IOCTL_LED_WRITE 1
DeviceIoControl会直接连接到驱动里面的IOCONTROL那里去的
在驱动里也应定义一个
#define IOCTL_LED_WRITE 1 确保一样就行了

网友A:
可以直接给头文件。。也可以重新申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给头文件。。也可以重新申请。。。。

正解
一般情况下,都是直接引用sdk中的头文件

网友:
简单点:

不用头文件,直接写整数就行,你知道就行了;

如 1 表示读, 2 表示写,0 表示设置 I2C 从地址。

网友:
CTL_CODE  只要参数固定,得到的IOCTLS 应该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