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应用程序调用驱动程序中的函数

楼主:
公司要我做一个应用 程序去调用 驱动 程序中的函数,自己查了资料 现在还是没法入手,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应用程序用VC做,驱动程序以经包在系统中下到板子中了,系统是wince5.0, 驱动程序是看门狗,硬件2440

iyj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DeviceIoControl(),
楼主最好请教一下对这方面比较熟悉的同事再入手。

网友:
可以用DeviceIoControl()函数,传递一个字符串(要调用的函数名),然后在驱动的XXX_IOControl()函数中对这个字符串进行匹配判断,让其调用驱动中相应的函数。
例如:要调用的函数名为“EnableWDT”
char str[] = “EnableWDT” ;
DeviceIoControl(... , str , sizeof(str) , ...) ;

XXX_IOControl(... , PBYTE pBuffIn , ...)
{
     ......
     if(strcmp(pBuffIn , "EnableWDT" ) == 0 )
          EnableWDT();
     ......
}

网友:
如果是流驱动,建议自己恶补下流驱动的这块。
CreateFile ,ReadFile,Write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DeviceIoControl(),
楼主最好请教一下对这方面比较熟悉的同事再入手。

就是了! 如果驱动简单 那就在AP里面写驱动功能也可以

DeviceIoControl(),
比较理想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还是 当面说  找个精通的高手面授  这里说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DeviceIoControl(),
楼主最好请教一下对这方面比较熟悉的同事再入手。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