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系统出现开发板黑屏

楼主:
把定制的系统下载到开发板上,下载完成后启动系统时候,在显示桌面之前停止在黑屏那部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大家帮帮忙。。。多谢

网友A:
lcd驱动挂了吧,lz打trace看看或者连kitl看看挂在哪里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驱动挂了吧,lz打trace看看或者连kitl看看挂在哪里不就行了吗

不是那个原因。。。。我下载人家给的映像是可以的

网友:
硬件没有问题

就是驱动的问题啦

网友:
发现时PB安装问题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