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驱动中怎么运行一个exe文件

楼主:
比如在驱动中运行\\windows\aa.exe,可以吗?怎么做?

网友:
调用createprocess创建一个进程就ok了

网友:
在配置文件中,将其加入。。。
//platform.bib
   TouchCalibration.exe         $(_FLATRELEASEDIR)\TouchCalibration.exe  NK U
//platform.reg
;[HKEY_LOCAL_MACHINE\init]
;        "Launch80"="TouchCalibration.exe"
;        "Depend80"=hex:1e,00     ;依赖于gwes

//另外将exe放于file文件下
这是将软件自己启动时,可以这样的
也可以将其置于控制面板下。。。
如将背光置于控制面板下时:
; Backlight tab of Display control panel (timeouts in seconds)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Backlight]
    "BatteryTimeout"=dword:3c
    "BacklightOnTap"=dword:1
    "ACTimeout"=dword:78
    "ACBacklightOnTap"=dword:1
ENDIF BSP_NOBACKLIGHT !
; @XIPREGION ENDIF PACKAGE_OEMDRI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