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用的最多的单片机

楼主:
说一下自己都用了哪些型号的单片机,主要是8位和16位的。
来看看哪种单片机用的比较多。

我在学校主要做过STC51的单片机和MSP430(TI)的16位的单片机。
目前主要用飞思卡尔的8位DZ60做CAN总线。

网友:
51 、AVR、SPECE061 、PIC、430等等

但是感觉还是AVR用得比较爽,呵呵。

网友:
AVR的确实很强大··而且暴便宜··

网友:
个人喜欢STC的方便和430的全面稳定低功耗

网友:
用过AVR和新华龙的C8051

网友:
STC,华邦,AVR,STT我了解的每种单片机在特定的行业都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
TI的MSP430,
还有PIC

网友:
avr holtek sinowealth stc

网友:
用过atmel的51,stc的51。感觉还可以
最近在学avr,感觉有点难度哦

网友:
stm32 不错,便宜好用

网友:
51,arm7,

网友:
小弟惭愧:现在只会STC的,不过开始接触AVR了~~~

网友:
STC的单片机是我的入门级芯片,不过有时候端口容易挂掉,可能承受拉电流有点吃力~~~~
msp430是进阶的一个产品,主要在其端口多个寄存器,功能能够更好的配置·
不过目前用到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寄存器更多·配置起来虽然比较繁琐,但是一配置完了之后就表现的很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