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5元GPRS套餐(仅含cmwap)能不能做数据传输啊?

楼主:
用gprs模块传输数据连cmnet,但是一般的套餐仅含cmwap的哦,请问各位用这个是不是也行啊?

网友:
cmwap和cmnet都支持数据传输。但是,cmwap只提供http代理方式,所以限制很大,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应用才能在CMWAP接入方式下正常工作:
  1. 应用程序的网络请求基于HTTP协议。
  2. 应用程序支持HTTP代理协议或WAP网关协议。

网友:
cmwap和CMNET都可以,不是SP应用的话,直接走CMNET即可

网友A:
引用楼主 STU_Knight 的帖子:
用gprs模块传输数据连cmnet,但是一般的套餐仅含cmwap的哦,请问各位用这个是不是也行啊?

用cmnet的流量单独算、单独计费,不包含在5元的cmwap流量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STU_Knight 的帖子:
用gprs模块传输数据连cmnet,但是一般的套餐仅含cmwap的哦,请问各位用这个是不是也行啊?

用cmnet的流量单独算、单独计费,不包含在5元的cmwap流量中。

一般是合并计费,看哪个省的号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