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老问题

楼主:
老问题:究竟在嵌入式中,C语言更有前途还是C++?

网友A:
抢银行最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抢银行最有前途

是不是说我带有点功利性??或许有点吧。但C++还没学,只学了C的一些粗浅的,所以不清楚究竟应该在C还是在C++上学精。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网友:
c语言用的比较多,++比较高级,很少用c++作控制用

网友:
嵌入式,要会C++的,你会了C++,其实C也会了,,就多了个类和对象。

网友:
各位高手可不可以推荐一本比较好的C语言的书?

网友:
清华的谭浩强编的不是在学校都用那个?还可以把。一般C就够了哦,除非你做应用界面应用程序需要用到C++、VC之类。

网友:
  嵌入式领域,C就足够了。

网友B:
所谓嵌入式,就是什么资源都是有限的。在嵌入式的世界,没有 C++ 一点所谓都没有,没有 C 根本做不了事情。

但如果你的项目需要上百M的内存,过万行的代码,不用 C++ 也只能是自讨苦吃。只是这个情况在意义上就不是嵌入式了嘛。

网友:
c是基础,做大项目会c++当然有好处,而且现在招人一般条件是会c++。
http://www.pubembed.com/第一流的嵌入式人才培训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嵌入式,就是什么资源都是有限的。在嵌入式的世界,没有 C++ 一点所谓都没有,没有 C 根本做不了事情。

但如果你的项目需要上百M的内存,过万行的代码,不用 C++ 也只能是自讨苦吃。只是这个情况在意义上就不是嵌入式了嘛。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