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为什么我的 GPS 模块能适应所有波特率?
betopelec
betopelec

网友A(2009-08-26):
为什么我的 GPS 模块能适应所有波特率?
我在一个现成的 GPS 导航仪(ACCO P433 WinCE5)上用 eVC 编程设置串口接收GPS模块输出的数据,发现波特率从2400到115200不管怎么变,GPS的接收都是正常的,甚至起始位、停止位、校验这些参数乱设置均接受正常!实在是怪事一件?
是什么回事?自适应?还是串口驱动被做了手脚无论应用层如何设置其内部设置不变?
导航仪
编程
波特率
应用层
如何

网友B:
自适应有些夸张,估计是驱动做了手脚吧。

网友C:
估计你的GPS模块是由GPS组件和MCU封装在一起的,MCU可能对波特率做了自适应的处理。从你的角度来看就是能适应所有的波特率,从GPS这个模块内部来看是MCU对波特率做了处理然后和内部的GPS组件在进行通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GPS模块应该是可以接受用户命令的吧。

网友D:
你应用程序使用的是虚拟串口访问 GPS 所以任何波特率没有影响。

网友E:
不是虚拟串口,是真实的串口。
我也觉得自适应是不可能的。因为 GPS 是发送端,它是不可能知道我接收端设置什么波特率的,自适应的只可能是接收端,它发现收到的格式不符后就调整到另一个波特率直至格式符合常理为止。
“GPS组件和MCU封装在一起”这一想法比较新颖,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