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向TR800 GSM模块发送AT命令问题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TR800发送短信。 先把PC和TR800连接,用超级终端发AT命令,可以实现发短信。
然后单片机和PC连,向PC串口发数据,接收到的都是正确的命令

最后单片机和TR800连接,命令不能写进去,实在是搞不懂了,向大家求助。

网友:
最近我也搞TR800 但是我的比你更差 ,用PC机超级终端都不能发短信,超级终端不能写入AT指令,VSIM没有电压,为什么呢,其中TR800注意什么呢?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数据模式是不是有问题?我是指串口控件的InputMode设置是否上下位机一致?

网友:
嗯 ,现在可以在超级终端输入指令,没有返回响应
插上SIM卡,模块也没有供电电压给SIM卡,希望指教一下。

网友:
没搞过,不懂,不好意思帮不上忙哈

网友:
帮忙找下AT指令集的书写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搞TR800 但是我的比你更差 ,用PC机超级终端都不能发短信,超级终端不能写入AT指令,VSIM没有电压,为什么呢,其中TR800注意什么呢?希望指点一下。

应该是TR800 VSIM烧坏了,我用的时候把串口烧坏过。或者电路板画错了,否则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搞TR800 但是我的比你更差 ,用PC机超级终端都不能发短信,超级终端不能写入AT指令,VSIM没有电压,为什么呢,其中TR800注意什么呢?希望指点一下。

应该是TR800 VSIM烧坏了,我用的时候把串口烧坏过。或者电路板画错了,否则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把串口烧坏,不知TR800跟单片机像其他模块那样,直接相连还是需要经过电平转换呢? 对于TR800望指教。
QQ:576908816

网友:
楼主:
你单片机用的3线简单串口吧?
电脑可是全功能的moden串口哦。

iwow的TR800模块使用到了 CTS 和RTS脚(一个是外部设备准备就绪,输入的;一个是本机准备接收数据,输入信号。都为低电平有效),你把TR800的这两个脚短接就可以了。
在串口座上市 7、8两个脚。

网友:
最近我也搞TR800 但是我的比你更差 ,用PC机超级终端都不能发短信,超级终端不能写入AT指令,VSIM没有电压,为什么呢,其中TR800注意什么呢?希望指点一下。

我的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指示灯会闪。死活发不了指令 也没有AT-COMMOND Interpreter ready 的提示。
以前曾经连通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www.guangzhousoft.com上有一些资料,